呵呵,一个爆强大的便宜的可改完全平衡冲的电源板!!

楼主(2008-11-15):
为了不被说为托,不透露具体该板的信息,也许有的网友看了下文知道是哪里有该玩意。
网上瞎逛,看了gale的自制平衡冲,外壳加工那些虽然繁琐些,可总归能做出来,只是好看与否的问题了,而好用与否的问题呢,关键还是电路板的制作以及调试!很多新手受困于此啊,我也是新手,买齐元件照着做自信还行,毕竟电烙铁也用了不少年了。可做出来精度没信心啊。于是乎,想到曾经在别的地方看到过以下该板,特点如下:

1.由DC-DC转换专用的OCP2596-ADJ组成的精密可调稳压电路及LM358和TL431组成的恒流源电路完美结合而成。恒流恒压源均由多圈电位器进行精细调节。
2.输入电压≤35V;输出1.25-24V可调
3.输出电流可以在50mA--2000mA之间调整
4.由于采用2596 DC-DC转换电路,该电路的能效比极高,转换效率可达80%以上
5.板上有个绿色LED,不知道是电源指示还是充满指示,这点哪位高人可以根据电路图判断一下?

买个n块板,再自备n个直流电源适配,即成完完全全的平衡冲了

楼主:
对于第5点,我自己认为是充满指示,原理是检测R3 的电压,送入LM358进行比较,当电流很小,小到一定程度,R3两端电压也下降到一个固定值,触发比较器,使LED作出反应。

网友:
关键是价格,多少钱一块,还要每路配一个DC-DC隔离电源,成本不低啊

楼主:
gale的那个经典帖子,还不一样要配N路电源?
该电路板12元/块,可调电压、电流,范围更大,个人觉得较之gale的那个自制,性价比高太多了!
再一个,这种是最最简单的多路组成的平衡冲,不管1s还是2s还是3s……ns,一样通吃。
0851还无法1s呢 ;一个没电源配置的0851是40块,该板没电源配置12*3=36块;当然,算上电源配置,该板的成本高不少了

网友:
如果有人做出隔离型的DC-DC来卖,估计会有好多人买

楼主:
恩,楼上说的是。
只是,“好多人买”只是相对注册本论坛的模友数量而言,对于商家,这个数量还是少,利润不够,所以做这个玩意不划算。

网友:
这扳在东明电子有买,我早就有了

网友:
用LM2678会更好,效率可达92%,电流为5A。
LM2596为3A。

网友:
?

对,东明有卖

网友:
有能耐的兄弟们搞出来以后,要造福大家的。

网友:
oUFOo发过的那个你看过没??比你这个强大一百倍

网友:
有没有大侠知道这个板子的精确度?

网友:
这个电路的原理就是三星充的原理,应该是不错的,12元一块也非常合算了,只是在目前成品充电器越来越便宜的情况下,DIY越来越不合算,6S充电器2XX,DIY一个也要1XX,一个有漂亮的外壳、显示屏,一个是自己DIY的成就感。。。

相信大部分玩模型的糟蹋100块钱都是瞬间的时间,所以,究竟是DIY还是买成品,完全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楼主:
6s充电器2XX的,精度行不行啊,现在俺正到处寻找好用价钱便宜的充电器,有没有好推荐 啊

楼主:
DC-DC,一变多的独立隔离电源,找不到有卖的奥

网友A:
偷偷说一句,充电器谈精度,完全没必要。。。。如果相信我的话

有人要拍了,跑!

网友:
个人觉得精度这方面,只要不充过头了
4.15V和4.20V对于我是没有太多的差别

楼主:
4.15会不会充不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偷说一句,充电器谈精度,完全没必要。。。。如果相信我的话

有人要拍了,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