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尾舵机为什么设计在前面

楼主(2008-11-16):
向电直一样固定在尾管上直接传动不更好,为甚么很多油直都把尾舵机装前面然后再通过连杆两次传导控制?直传的响应速度和精度显然高于杠杆连接?

而且大多数陀螺座都在主轴后面,舵机-陀螺-接受一次布置,很合理阿。

网友:
现在的许多直机设计都要考虑3D性能

机载设备的安装越是能够接近重心,运动时所产生的惯性力矩就越小,飞机的动作反应就越刚劲。而电直本身机体就小..........(此处省略5千字)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据说是可以避免油烟污染舵机?

网友:
厂家压低成本也是因素之一

网友:
可是,尾舵在前面。拉杆太长了。尾部不好使!
还有GY到尾舵的电线会经过发动机,会有干扰!!

网友:
装前面也只是多了大约不到30cm的一段连杆和2套球头扣而已,平时注意保持球头扣状态的话,并不会多出虚位。
甲醇机是不会对电路有任何的干扰的,这一点非常确定。

楼主:
我还是没看明白,质量中心说似乎过不去,因为在桅杆上和在头部距离主轴差不多,多出来的连杆找谁去。油烟污染说似乎也说不过去,角度根本对不上。多出的连杆球头,不管怎么搞都是多余的虚位和重量。

网友:
LS的,正飞的时候油污是不会污染到尾舵机的,

但是倒飞的时候,不光是尾舵机,大桨什么的一个起落下来,有得你擦了!

网友:
發這篇文的 lz一定沒飛過油直..更不要說油直倒飛懸停了
不然他一定不會問這些
因為倒飛連尾管都是油阿..真的是有的擦
而舵機長期下來..電線一定硬化..而油污槮透到舵機裡..那天忽然給你空中罷工或亂來一套..
你從此就會乖乖的放在前面..在前面至少比後面油污來的少

网友A:
可飞得久的人好象都把尾舵机装在尾管根部!很少见有人把尾舵机装在机头舵机架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飞得久的人好象都把尾舵机装在尾管根部!很少见有人把尾舵机装在机头舵机架里的!

人家有錢啊..不怕油污阿...認為直推效率比較好啊.就像 YT600CF電機版  跟YT600N油機版
當初設計的考量就在這個差別...不然你以為廠家會多花成本去研發新的機身架構嗎>
都是因為沒辦法閃油煙..所以只好改成前面......
這是很簡單的原因不用想太多啥重心員因阿...等等狗屁不通的道理..
純粹就是閃油煙....不過..還有各好處.就是萬一炸機.....尾舵機放前面跟放後面尾管...想當然耳..放前面的炸壞機率比較低...而且中間那連接長短的連桿裝置也能先卸掉一些炸機下來的力...
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