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贴,新手提问--为啥飞F3A的机型长相都差不多?

楼主(2008-11-16):
为啥飞F3A都长的差不多?都是后掠翼,尖机头,驾驶舱在前方,后三点的这种布局?

网友A:
也不一定,还有双翼和单翼之分,主要是动作

网友B:
其实F3A的理解我是这样的!不是说他是什么模样和形式只要你能完美完成他所规定的动作,你做成什么样都可以。不过你说的那种形式是高手们长期摸索的经验最适合飞3A所以就是这样。

网友C(2009-02-08):
回复 网友D:
我有6个全新的FUTABA S9154接收机是不是飞F3A用的。想卖。有要的和我联系。QQ:61916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