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切泡沫板工具怎么做

楼主(2008-11-16):
用最细的吉他弦两边加电源的方法做切刀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加什么样的电压比较合适啊???

网友A:
马老师在航空模型杂志上有连载,很详细的,你也可以直接QQ请教他,就是论坛里的。

网友B:
可以 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