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机锁尾。。

楼主(2008-11-16):
飞机在地上不动(油门0%) 开锁尾模式 尾桨螺距应该在多少度?

网友A:
锁尾模式无所谓几度,飞机起飞后陀螺自己会修正。只要非锁尾时,尾舵连杆和舵臂成90度,尾拨杆在尾轴中间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经验:保持直升机在地上不动(油门0%) 、锁尾模式下接通遥控和接收电源,待陀螺仪锁定后按照连杆和舵臂成90度的原则将舵盘装上尾舵机,前后移动为舵机位置使尾桨约15度后稍加固定,然后将陀螺仪置为非锁尾状态、逐渐推油门根据直升机方向偏移情况,用前后移动舵机或调整拉杆长度的方法细调尾桨夹角,反复多次调整至非锁尾状态下直升机悬停时能基本保持方向不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