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450相关的N多问题!!!

楼主(2008-11-16):
1.玩过450的都应该知道GL的GM700陀螺仪有所谓模式,应该是有益的东东,不过为什么到我这却那么不好用,我们有风,有时候尾舵机相当不好使,而且机子在有风的时候也会不听话,反正状况好多。感觉跟这个锁尾模式有关系,我现在只是飞航线,可否从遥控器端关闭锁尾,使用普通模式呢?

2.有一天去外面飞,由于那个锁尾,后面的螺旋系统出了故障,螺旋会脱落,请求解决办法,详细请看图!

网友:
1里边说的不太懂,应该还是锁尾模式好,在于调整,我的也是不太满意,总有些小问题。

2呢,呵呵,我的机器刚入手就碰到了这个问题,那时候不会飞,货到了在家里加电试验,飞机没离地,转着转着觉得声音不对,停下来看看也没看出什么,再推油门,声音还是不对,停下来仔细查找,尾桨脱落了,但是万幸的是被挤在里边,没有飞出来。

飞之前要小心仔细检查,不要大意啊。很危险的。

补图:

网友:
2,你这个不是陀螺。。。。是尾桨,看到一个洞没有?有钉紧罗斯的,要上螺丝胶上紧,卡在轴的槽里面。

网友A:
另外新手入门不推荐450的,结构复杂,没人带就是灾难。

楼主:
汗,那个螺丝丢了怎么办?

网友:
去买包固朗的螺丝包15元,够你用的了

楼主:
我买飞机的时候带了一包备用的,可是没找到那么粗口的

楼主:
这个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首先说,锁尾模式不会造成操作困难,如果确实和锁尾模式有关系,只是你没设置好.

在无风时候,你左右回旋速度一样么.

如果不一样,就是连杆长度不对,中点时候不能保持不旋转.或者是设计问题导致中点左右行程不一致.  前者可以调整连杆长度或者舵机位置解决,后者只能换其他尾总成.

个人意见,不对请指正.我的013是后者情况,冒着烧舵机的危险硬拉有一点改善,效果不理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新手入门不推荐450的,结构复杂,没人带就是灾难。

此话及其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话及其在理!

呵呵,那么我就来创造奇迹!

网友:
楼主的问题说实话没看太明白
第1个是不是想问 锁尾和不锁尾怎么切换? 这个可以通过控完成 具体怎么操作要看你是什么控
第2个 找个顶丝装上

网友:
呵呵,哥们多动动手 动动脑就好了!!!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