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当垫铁也不错

楼主(2008-11-16):
用老的刀尖别丢掉,攒几个还可以作对刀的垫铁,和锯条相比,优点是容易弄断,断口整齐

网友:
别割着手~~~

网友:
哈,我也用这个。差的比较多是还是用锯条,刀片薄两三片相当一片锯条。

网友:
老早就在用了,,钢锯片也可以,
刀片,最好别太碎,长一点更好用~~!

网友:
刀片到是有很多

楼主:
没垫之前

楼主:
垫了之后,感觉还行,最好攒些不同牌子不同厚度的,垫之前在磁铁上蹭蹭,上上磁

网友A:
楼主什么刀?这么漂亮

网友B:
我都用随床来的那些邦木箱的铁条,剪成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刀?这么漂亮

一把YW1的切断刀,10X10焊接的,老板又涨了一元 6元买的

网友C:
切断刀也太宽了吧,,,这样很废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断刀也太宽了吧,,,这样很废料哦~~

3.3mm宽,是要磨薄点

网友:
似乎只垫了第一个钉的位置?不掰断更方便

网友:
O偶偶用变压器的矽钢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随床来的那些邦木箱的铁条,剪成段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好好方法

网友:
晕,我怎么这么笨,还是用厚纸垫

网友:
我机床的包装箱是用铁皮条绑的 剪下后正好做垫铁。

网友:
天津 新南马路五金城卖 3。5元  比较便宜   但是不知道刀尖的牌号

网友D:
安全守则说了,这个不好,大家找垫铁还是找整条的吧,也不要上磁,有磁性吸铁沫反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