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机装好了,今天试飞总结如下

楼主(2008-11-16):
这个KT机很好飞,比较轻松,只是机身个人感觉要加固下,否则按常规地降容易断裂,也可能是我没加固的原因。

另外我的电池用的10C的,上天第一个起落没问题,后面再飞的时候总是飞不到1分钟就断电,估计是电池C数小了,下次用20C的试试

网友:
你用的是玻璃钢管,不好,要用就用碳险管,结实的很,在鱼具店卖!

楼主:
安装的位置是否可以呢?

网友:
你的是石头机······翼梁开槽藏起来~吧 美观点

网友A:
大哥,我看到你的副翼是用两个舵机控制的,这样要用到混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看到你的副翼是用两个舵机控制的,这样要用到混控吗?

如果用Y线,就不用混控,如果没有Y线,就需要混控,一般是1、6通道混控。

网友B:
财神也开始飞低成本的KT 机了, 看出来日子不好过了...:
机机还挺漂亮

网友:
副翼用一个舵机就行了,两个也行。你的电池放那个位置,估计你的重心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财神也开始飞低成本的KT 机了, 看出来日子不好过了...:
机机还挺漂亮

飞机还是好飞的,可以很悠闲,就是要加强下,着陆的时候注意点,要不就粉身碎骨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还是好飞的,可以很悠闲,就是要加强下,着陆的时候注意点,要不就粉身碎骨了,呵呵

可以手接,这飞机还是好吊的……

楼主:
对的,我试了下吊机很轻松的,不过就是手艺不好,降落没注意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