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控能玩什么模拟器

楼主(2008-11-16):
偶有一个雷鸟的控,
模拟器
连接线也是控自带的。原本是用在FMS上的。但感觉FMS有点简单了。想请问一下,除了FMS外还能够玩什么模拟器?前提是用雷鸟的控和连线。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要改装下就可玩XTR等模拟器

楼主:
请教怎样改装

网友B:
不用改就可玩G3、G4了~~
请教2楼玩XTR要怎么改啊

网友C:
买根xtr线呗,呵呵
怎么改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不花钱改

楼主:
谢谢各位 了。试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