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提示打开电源开关,控的电源是开的,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16):
刚买套XTR的
模拟器
,设置
遥控器
的时候提示打开控的电源,可电源是开的,无法设置遥控器,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怎么解决?

网友A:
是控的问题,我以前用的是HITECH的控,总是出现这种问题,刚开始我以为是加密狗的连接线有问题,可是换了一条线后还是老样子。现在我用FUTABA 10C的控,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你试着换一个好一点的控吧

网友B:
LS的 我也是FUTABA10C的控 但是接上后出现提示打开控电源的问题 但控明明已经开了电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我用JR 9XII,退出XTR时提示要关闭遥控器电源,但不管遥控器开关是开或关都不行,请问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D:
应该是把遥控器设置为PPM模式就没问题了,起码我的控是这样的,你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