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油门,模拟器和真机的不同

楼主(2008-11-17):
新手问题
T6的控
为什么说明书,和在玩XTR模拟器的时候油门起始位置都是在中间,而今天飞真机的时候 油门必须打倒底(下)才是归0状态。。。谢谢

补一句我的是450c

楼主:
怎样才能如图控制飞机

网友:
lz:

油门本来就是 最低 就是归0,xtr模拟器油门默认是不可控制的,论坛里说哪里调节一下油门和螺距就可以控制了。

lz应该是新买的机器吧,漂亮啊。

网友:
lz还是祥云版画哦

网友:
楼主的机机确实漂亮,模拟器中应该是在3d模式下的.

网友:
你把你的控也开到3D模式保证你的油门也是推到中间以上才能起飞~不过新手勿试哈!模拟器油门在中间时油门也并非为零!最多也只是桨距为零罢了~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同学~

网友:
说明书上把油门杆放中间是为了版面美观并可以标上高、低两个字,并不表示那是0油门的起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