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葉46H發動機問題

楼主(2008-11-17):
各位高手,我是新手,我的三葉46H在油門開大到1半的時候發動機轉速會一下高一下低,象喘氣一樣,怠速倒是穩定的,主油針4圈,副油針半圈,不知道這個問題怎麼才能調好

网友:
副油针才半圈??当你的风门开度在1mm位置时,是否有良好的怠速以及加速反应,若是怠速和加速反应都不好的话,很可能是你的副油针太小了。通常副油针的开度是在3圈左右,主油针开在2圈左右。以上供参考。

楼主:
副油針開1圈就打不著火了,這個喘氣是怎麼回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油針開1圈就打不著火了,這個喘氣是怎麼回事啊?

俺经验不够丰富 ,不过我的46H是拆下来放在磨车架上,调试好主油针、副油针后安装在安装到JJ上的,安装后有问题只调主油针就OK了

网友:
什么油?火头老了吗?

网友:
换8#吧,我发觉46H只要火头好,46H也很好,就是有点热.

楼主:
是用的os8#火頭

楼主:
用的cosmo油,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点都不热啊,还是自己配的15%的油

楼主:
我的也不熱,就是會喘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