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我的SJM325在推油门的时候震动很大是怎么回事呀,麻烦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
有没有飞过?有没有炸过?

网友:
刚买到325新机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经过一番折腾,,,检查是主轴弯了!!!!!!前提是一次也没有飞过也没有炸过!!!本人估计是主轴出厂时就又问题!!!!

楼主:
炸是炸过,不过根本就没有非高,是大桨直接打墙上了,主轴我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主轴弯不弯,靠肉眼很难看出来。。建议先看看有无双桨现象,,,再换主轴试试。。。反正只要是震动大,我就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换。。。。一般换主轴,横轴。。。。。。

网友:
还有看看固定环有没有虚位``也就是拔一下旋翼头``看下是否有松动``如果固定环没夹紧``也会震动```我的180有过这种现象```

网友:
1.确实做好桨的动,靜平衡.
2.由于sjm是独立的两支横轴,所以横轴锁紧后须檢查两边桨夹距中联的间隙是否相等.最后装上大桨后仔细量测两桨翼尖至主轴的长度必需相等.注意!只差0.5mm就会引起大的震动和難以搞定的双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SJM325在推油门的时候震动很大是怎么回事呀,麻烦大家帮帮忙了

有可能是左右大桨松紧程度不一致,如果推油门太快就会震动。这种情况全部锁紧就应该没事了。

看主轴是否弯曲,拆下来放在玻璃台板上滚动。如果能顺滑滚动就没有弯曲。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的问题找到了,是主旋翼中联与主轴之间的螺丝变形了,换上一个螺丝就好了,不过SJM老大为什么那个螺丝感觉好象有些小呢,一插就插进去了,现在中联和主轴之间完全是靠螺帽吃劲,我担心飞两下就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