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螺栓锈死了怎么办?

楼主(2008-11-17):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上周二手市场买了个电砂轮,想拆开看看是铜是铝,另外上点润滑油,可是小轴套弄不下来,轴套是铸铁的,砸了有些舍不得

网友:
用"液帮手"试试.

网友A:
WD-40,或者煤油试一下。

网友:
说的不太明白

如果轴套能用丝锥攻丝的话就好弄了, 找合适的丝锥或钢制螺栓向里拧, 套会自然出来

网友:
又看了一边,原来在不破坏套的情况下……我没办法, 楼下的比较明白

网友:
做个小拉马拔或者加热

网友:
告诉你个办法
拆了它

网友:
几年前在《科技新时代》上看到一个专门松锈死螺丝的电钻,扭矩可达366牛/米。

楼主:
谢谢各位出主意,酒精灯已经烧过了,没有作用,下周有空买个拉马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40,或者煤油试一下。

这个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出主意,酒精灯已经烧过了,没有作用,下周有空买个拉马试试吧

酒精灯不行,酒精喷灯可以,酒精喷灯也要烧半个小时,要烧到暗红。

网友:
先用汽车刹车油浸泡~~~~~

网友:
关门,放WD-40!

网友:
不上图,,,考大家的想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