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周买了FUTABA 6EXHP 控 怎么调试

楼主(2008-11-17):
上周刚买的控 飞
模拟器
里的亚托450机 不知道控怎么调 调油门 调螺距 还是根本就不用调呀 哪为大哥帮帮调

网友A:
肯定要调的,去找中文说明书吧

网友B:
摸索呵呵!要深入摸索

网友C:
当初我也是研究出来的,看看中文说明书。有问题发贴,大家都会帮忙。

网友D:
油门 螺距什么的都是几个字母代替 知道这些字母代表什么了 在调后面的%数就可以啊 我买来后也一头雾水 现在挺明白了

楼主:
中文说明书朋友给了一份 还是看不明白 里面讲的不详细 好多的符号 代表什么意思不明白
怎么才能把油门和方向还有升降调的不那么灵敏

网友E:
可以, 当你的手指特别的灵敏的时候, 油门和方向还有升降就不那么灵敏了

网友F:
最好就是找一个当地的朋友教你,这样更快,事半功倍!!,如果你也在厦门,我教你,呵呵

网友G:
多看看帖子,
有很多基本的知识,多了解下油门曲线、螺距等的含义。。。
油门曲线、螺距是相互对应的。。。调试是需要很大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