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雕刻机能做着图案吗

楼主(2008-11-17):
象牙的,调出来有弧度吗,立体感如何,深度是不是一样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
你把“高手”那几个字去掉就会有人回答你

要不你问下有个叫“奸商保护伞”的,oUFo说他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木有任何问题!可以加工出来 还告诉你关键不在雕刻机

网友A:
从图上看关公的刀那里有负角度了,三轴的机器是加工不了了

请高手斧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关公的刀那里有负角度了,三轴的机器是加工不了了

请高手斧正

可以做的,JJ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的,JJ要好的。。。。

你的字那么精贵啊,你就不能多讲几句

网友:
看来得要5轴的,不过这个官老爷手雕难度也不大,干嘛用机调呢

网友C:
估计用个小圆头的雕刻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用个小圆头的雕刻刀就可以了

差不多。。。。。

网友A:
可是关公刀下面空的地方怎么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关公刀下面空的地方怎么雕呢?

刀具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是不懂,除非刀头的直径大,那就要换刀了,要不细节就没了

网友:
同意林大夫的意见,头像左边的大刀下面是镂空的。3轴的不能雕。

网友:
先用3轴的雕好,然后雕不到的地方手工补充一下喽,总比再去搞台5轴的机器要简单吧。

还有就是 拿大刀的不一定是关公,可能是刑场上执行死刑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懂,除非刀头的直径大,那就要换刀了,要不细节就没了

网友:
呵呵,可以雕的,那个位置可以用钉砣,
雕刻用的各种砣基本上都可以上雕刻机的,不过常规做法是掏空 套膛这类的活手工做,不用自动机器

要知道这类活特看工艺,雕刻机再细,还是比不了勾砣起线啊,呵呵

网友D:
现在不少工艺品是用雕机做毛坏,然后手工精雕,既省大部分功夫,又美其名:名家纯手工雕刻

网友E:
大夫的头像! 可以再换换吗?万圣节都过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