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电池正负极接反了会出现的结果

楼主(2008-11-17):
我的是futaba4ex,136接收机,72m,发射
电池
用的是3节手机电池串联的,今天不小心把发射机的正负极接反了,打开开关不到2秒马上关掉,然后又接正确了,发现发射机一切正常,可是打舵了,
舵机
没有反映了,以前很好的,现在不行了,请问是不是把晶体弄坏了呀,发射机显示屏一切正常,遥控设置也都可以,谢谢指教

楼主:
好郁闷,我当时买的这套4ex花了880元RMB呀,好着急哦,谢谢指教

网友A:
不会因为接反了电源把晶体废了,如果那样就好了,我的4VF换锂电接反了结果是烧了发射管和一个小电阻.

网友:
高频部分的一个元件烧了,具体不太清楚,不过肯定要送修了。

网友B:
一般都是高频模块中某些电子元件烧掉了!!!

网友C:
 烧了发射管,。
一般的遥控都是这样哦。
高档的接反没事的。,我的9Z就接反了,没反应,换成正确的就照常使用了

网友D:
以后偶的小心了。。

楼主:
我的这个4ex现在一切设置正常,就是不能发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