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600组装完成,求助

楼主(2008-11-17):
刚装好的600,用的是不知名的玻纤大桨,应该问题不大吧?

还有应该烧什么类型的燃油好呢,15%的还是30%?什么品牌的燃油较好?

网友:
浆我才用100块的都可以 你刚装好如果悬停飞15%的油吧 !我用TOP的比较便宜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用G-3的油很爽,温度也比TOP的低,就是油没有染色,但这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就用TOP30%的油,性价比高一点

网友:
哪有这么多讲究,随便用一种油就好了

网友:
LS的说得好,油不重要,重要在个人,玩得开心就好了

网友:
俺也刚订这款。不过,大桨不是随机的吗?还要另外购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