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POWER A6的实测数据

楼主(2008-11-18):
本人是新手,刚开始玩航模。比较了好几天才选了A6的充电器,虽然和同类型的比,贵了些,自我感觉还蛮好的。

昨晚用新买的A6试着冲了下电池,电池充完后显示为4.20V,但是实际用我的FLUKE万用表测的分别为4.198V,4.195V和4.185V,没有过充,呵呵。不过,有一节电池的数值差15mv,感觉不爽。
大家也来说说自己的充电器。
还有A6平衡充的时候,问什么一定还要连接串冲线呢?感觉很不方便呀,有什么改装方法吗?

楼主:
还有随机的手册居然是英文的,不是说它是标准的国产货吗?那位有中文手册,推荐下,虽然EN也看的懂,不过不方便呀.
还有,如果有一路或几路的充电电压不准,怎么调整呢?
请有经验的网友说说,先谢谢了!

楼主:
还有,我的电池是2200mAH的,选择充电电流0.2A平衡充.选择的电流是不是太小了点呀,另外怎么充电电流呢?
谢谢了!

网友:
朋友买成多少??我也想买

楼主:
价格355,淘宝上搜的

楼主:
大家都不用这种类型的充电器吗?也把测试数据和经验发过来共享一下吗?
感觉这里其实很冷清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是新手,刚开始玩航模。比较了好几天才选了A6的充电器,虽然和同类型的比,贵了些,自我感觉还蛮好的。

昨晚用新买的A6试着冲了下电池,电池充完后显示为4.20V,但是实际用我的FLUKE万用表测的分别为4.198V,4 ...

一般充电完后,电池都会有压降,每节电池的质量好坏都会造成压降不一致。所以截至电压不准有很多原因:每节电池好坏,新旧,平衡口好坏,充电电流大小等等。不过用小电流对较好较新电池充电,冲完后每节的数值差别很大,那充电器就有问题了。gt充电器服务保修还可以,如果确实感觉不爽,可以寄给厂家测测,应该他们会帮你解决。我现在用gt-p4并行充电器感觉还可以,挺满意的!

网友(2009-04-19):
15MV也计较

网友:
回复 楼主:

15mV算可以了,我的B6差了有20多mV
另外真正的充电口的是串充线,并口线是用来检测电压和放电用的。这种充电器就是这种设计原理。

网友:
2200的电池选择0.2A,,,,,1/10C都不到,一个电池能充一天呀,,,汗,,,用2.2A没事的

网友:
我的A6和电脑连不上,有谁能帮帮我,怎么才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