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暖气煤改气,燃气热水器能代替燃气锅炉不?

楼主(2008-11-18):
如题

楼主:
热功率差不多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燃气锅炉那么贵
谁了解  帮忙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功率差不多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燃气锅炉那么贵
谁了解  帮忙解惑

注意安全

网友A:
功率不是差一点. 而是差很多. 一般锅炉的功率都在20kw以上.     锅炉都是强排的. 安全.  还有控制电路,热水泵等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家的锅炉是24千瓦的,   开起来是3小时用气2方,  还没有全功率.  只听见气表卡塔卡塔响.

网友:
可以代替,只是热量损失太多。

网友:
可以代替,我见过比燃气热水器大倍的热水器,就是给暖气工暖用的,

楼主:
昨天咨询了个买燃气灶具的  他也不太清楚 只是说锅炉的零件都是进口的
估计可能差别在耐用性上吧

供热100平方的锅炉相当于13升的热水器,热功率应该说一点不差
热水器也有强排,甚至室外进气,熄火保护,过热保护,等等 安全性一点都不比锅炉差

我改造的方式是,回水端加装过滤器,中间热水器,出水端装管道泵(热水器靠水压启动)
管道泵采用时控 温控(回水 室温)控制
其他不变
个人认为理论上没有问题
就是因为没用过锅炉和热水器 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是差一点. 而是差很多. 一般锅炉的功率都在20kw以上.     锅炉都是强排的. 安全.  还有控制电路,热水泵等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家的锅炉是24千瓦的,   开起来是3小时用气2方,  还没有全功率.  只听见气表卡塔 ...

你在哪里?能说说一个冬天用多少气吗?

网友:
恩,想看看最终的结果

支持LZ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咨询了个买燃气灶具的  他也不太清楚 只是说锅炉的零件都是进口的
估计可能差别在耐用性上吧

供热100平方的锅炉相当于13升的热水器,热功率应该说一点不差
热水器也有强排,甚至室外进气,熄火保护,过热保 ...

热水器排出的空气的温度很高,功率和热效率都不如锅炉。我的同事以前用过(1998年)当时的价格是3500元/月,因为当时还没有燃气锅炉,只能使用强排式热水器。

楼主:
3500元/月  是使用费吗?燃气的费用?
我查过 燃气锅炉的热效率90%上下 好点的燃气热水器能到95%以上

网友:
北方的冬季取暖费是一笔费用啊

网友:
注意安全,缺氧和一氧化碳

楼主:
锅炉在室外的,阳台上

网友:
我用的锅炉 EOLO STAR 23KW
下面是一些常用的参数:
热功率    燃烧器燃气流量
23.8KW              2.66方/小时
22.1KW              2.47方/小时
20.9 KW            2.34方/小时
19.8KW            2.22方/小时
18.6KW             2.1方/小时
17.4 KW          1.97方/小时
16.3 KW          1.85方/小时
15.1KW          1.73方/小时
.
.
11.6KW           1.35方/小时
11.3KW           1.32方/小时
卫生热水
9.5 KW            1.12方/小时
8.1KW             0.97方/小时
7.6 KW            0.91方/小时
7.0KW             0.84方/小时
******************************
额定热功率下的有效热效率   94.9%
30%热功率下的有效热效率      91.1%
燃烧器开/关时外壳的热量损失  0.4/0.54/%
燃烧器开/关时烟囱的热量损失  4.7/0.02/%
******************************
锅炉水容量   3.5L
锅炉空重    34kg
******************************
额定功率下的排烟量  48kg/h
最小功率下的排烟量  51kg/h
CO2的最低含量    额定功率/最小功率下    7.4/2.1
额定功率下的烟气温度   91摄氏度
最小功率下的烟气温度   98摄氏度
*****************************
装机电功率:      135w
循环泵吸收功率:   73w
风机吸收功率:     43w
****************************
区别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忘了写噪音了   编辑一下
锅炉运行过程中发出的最大声功率为<55dba        比气表的声音小多了,基本上听不见。还有就是不能装在室外,预防被冻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0元/月  是使用费吗?燃气的费用?
我查过 燃气锅炉的热效率90%上下 好点的燃气热水器能到95%以上

是燃气的费用。

网友:
   锅炉好。以前也想买史密斯的,后来还是买的热水器。

楼主:
谢谢goldmount 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