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KT EXTRA330

楼主(2008-11-18):
重新做一架KT EXTRA330 用4MM的扳子

这是所以部件 用彩色不干胶装潢

字是这样搞上去的

全备重量238克
辉胜9克 3个 2208 KV1500 西安电子4通 3S450MAH 9047浆

网友:
楼主的电池配这个电机,容量偏小了,即使是30C倍率放电最大也只有13.5安的电流,这个电机配0947浆起码要消耗15安的电流,所以我建议楼主采用1000MAH以上容量的电池,要么就把电机换KV1000配9050高速直趋浆……

网友:
爱迪生 说的对,你这个电池太小了,会过放的,这样的话用不了几次就报废了

网友:
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机身上映上富特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好看 上面说的电池我都在用 用在Clik-78cm的机子上 大约260几克 飞10分钟没问题的 老B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