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什么固定翼入门?翼龙是不是首选?应该怎么配翼龙?

楼主(2008-11-18):
新手选什么固定翼入门?翼龙是不是首选?应该怎么配翼龙?我有一个三通的电直,那是刚入门是不懂什么就买了的,现在发现那根本不能练习水平,希望各位新手不要上当买个三通的电直!现在我想飞固定翼了!朋友介绍去买个翼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配置翼龙!!比方说
电机
选什么的?
电池
用哪种??还有,有没有其他可以与翼龙媲美的入门固定翼??各位高手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又不是飞电直
买这么好的控干嘛?
整个6通的足够用了

网友B:
预算少,控就用4VF,预算够用,就用FF7或FF9。
总之,不要用6EX。

网友C:
T4VF很经典的控。用10C的话,不如直接12FG。

楼主:
各位的要求太高了~我是个学生~听朋友说只要几百就够买个翼龙了~一个遥控就3000,我吓倒了~~~~~

网友D:
翼龙不好,买个 EPP好小子
包你飞呢比翼龙开心

网友E:
EPP好小子 我有台。。。 经常飞到百米高度 把控放在地上 累。。。。。 休息两分钟 再看飞机吧。。。 如果没风的话 调整点方向 让飞机慢慢自旋 是那种很大范围的旋
担保你的飞机不会掉下来。。。。。 朋友戏称我是在放风筝
并且2s 3s电池通吃 使用时间差不多的 3s速度快些 但降落也快些

网友F:
俺朋友先买的是SU-27,结果从来都是秒炸,后来买了一架翼龙,才飞了起来,俺的是好小子,个人感觉都差不多好小子翼展小些好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