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T50和OS 50的区别

楼主(2008-11-18):
大家好,想问哈TT50到底飞直机怎么样?请老手教我,谢谢

网友A:
TT50一般航线,横滚,倒飞没问题,且比较省油,工作温度稍高。OS50好些

网友B:
TT50确实比OS50省油,入门练习还是很重要的。调整麻烦点。
TT50的缺点也就是调整难一点,相对OS的调整难度。动力不比OS但多数情况够用。其实直升机引擎只标榜动力就像做油只标榜温度和出力一样片面,动力越强稳定越重要。雷虎毕竟是大厂,做的引擎算是稳定了。雷虎也以省油耐用为产品卖点。质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