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11-18):
大家好!我买一只无刷A5,KV3000
电机
,11V锂电,星星125A无刷电调。
FUTABA 6EX遥。买回来前两次放下水跑起来没问题,但第三次玩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放下水拉油门没反应,但空转的时候好像一切正常,后来我在岸就把油门拉到一定程度后把船放下水就可以跑。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我想也许是电机磁钢退磁了,
我这几天就为电机磁钢退磁问题伤脑筋,
还连烧了我三个125A电调,郁闷.
LZ要小心电调啊.
不知你电机的型号,
我的是B3674--KV1400--6S2P4400MA25C锂电--66厘米O艇

网友B:
LS 用6S还要2P 不会太重吗?用1P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