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会叫不动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18):
今天把旋翼卸了,打算试下 ,结果插电后
电机
就响了一省,本来是要响三声的
开始以为线插错了,换了很多遍,都是叫一声
我的电机电调应该不是坏的
那么各位大侠 应该还要排除哪里呢

网友A:
这样的情况还没有遇到过。。。
不知道电源是否充足呢。。。
要先排除电调是否有问题。。。
用手轻轻转动马达,看看是否可以转动。。。

网友B:
。。。。电机叫?应该是电调吧? 好盈网站上有说明书,上面有每种声音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