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机,首飞首炸

楼主(2008-11-18):
周日试飞 处女航就炸了
昨天刚修完调好 今天又飞了一小下 离地不到5厘米 抖得厉害 也不双桨 401感度也不高 这是什么情况
完全新手 大家多指教

这样了还能用么

这样了还能用么

网友:
慢慢练吧兄弟。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周6来参加活动吧   我们可以教你  哈哈
想飞起来最少也要3个月啊

网友:
还是先练模拟器吧,这样可以减少损失啊

网友:
我R 咋个会把轴承座都炸坏了

网友:
抖的厉害``3轴都检查过没?

楼主:
除了尾轴,其他的都换新的了 周六找你们去 大家多帮忙啊 谢了,

轴承座的故事~
栽下来了以后临回来检查 发现单向轴承上的小平头螺丝 四个没了仨 还有卡在里面没跑出来 再翻过来一看座就花了

网友:
同情啊。。。可惜我不懂直机。。。

玩固定翼吧,省钱又休闲啊!!

网友:
必经的道路啊 我还不知道能炸成什么样 还在练习模拟器中

网友:
第一次见炸轴承座的。。汗啊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这个飞机装的绝对有问题,暂时先别通电了,拿来检查下再说吧!

网友:
大哥,忠心忠告你练模拟器先啊!!!

谁能一下上真飞机的啊?

网友:
质量真差呀,5cm的高度就炸成这样?
我上次5m,炸的也就是打浆,和3轴,你应该很郁闷呀
还有尾管,副翼,虽然可能种类要多一些,但是比起价格要低的多哦

网友:
先飞拉玛!

网友:
炸得很有学问。

网友:
炸够厉害的~~~~~
估计是组装不过关~~~~~

先使劲模拟一下 再飞吧   好歹我也是模拟了5个小时以上才动的实体

另外我的心得是: 用垃圾陀螺先磨练一下是必要的
我玩E017  一个月  只能对尾 侧停都不行(因为要不断的修正尾巴)   换了450后  简单的适应了1快电后 第2块电就侧停了   又适应了2块电后   就能慢速航线了
由难到易  其实也是不错的 成长路线  (起码 我感觉开始就用锁的很好的陀螺,悬停是练习的比较快速,但是一到航线,你会迷失机头的方向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 我还是对我的第一个直 E017有很大的肯定 .  )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地不到5厘米 抖得厉害 也不双桨 401感度也不高 这是什么情况
完全新手 大家多指教

估计抖的厉害是 因为2个曲线没有配合好

油门曲线过低  而螺距曲线过高    升力不够 造成抽筋

楼主:
用的是gy401曲线是按说明书设的 今天拎去给su-27大哥看了一下 摆弄两下 就带我出去试机 好稳啊 虽然飞机喝多了一样 但这肯定是技术问题了 今天悬停了一小小会 哈哈哈 强烈感su-27大哥!

网友:
要懂得收油

网友A:
估计是组装有问题。
450调整好了,悬停可以撒手几秒钟。

网友B:
模拟器上面多练习!!!
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