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垫船好造吗?

楼主(2008-11-18):
造个气垫船如何?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
如果你钱跟时间都够多的话

网友:
好像就是速度上不上啊!

网友:
下面的气袋估计不好造,还有你用什么气泵装船上啊

网友:
买只椭圆的水泡,用两组动力,一组向下吹气,一组提高前进动力。

网友A:
我也是气垫船的爱者,我做过气垫船,就是底下的气垫不好做,
但你想的话可以这样
底下的气垫找一个合适的袋子,自己做一个鼓风机,
然后推进的买一个70的涵道来做推进装置。30A电调就行。
或者,去店里买一个玩具来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70的涵道?

你好,不知道你想做的是大家伙还是模型,如果是大家伙坐人的那种,那么,这个配置就不行了。
我所说的是模型,70涵道是用在喷气飞机上面的一种动力。改装成气垫船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70涵道的外壳直径是7厘米,看图吧。

网友:
这种动力用来做气垫船的推进器很好用~~~~

网友:
:loveliness:  我用2个55涵道,仿外国一个成品做的.速度猛的很.1/4油门超电动自行车.全油门直接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发个正面图,70虽小,可做参照用。如果用电传动,潮湿而绝缘不好处理。

再上几张

网友:
我也是气垫船爱好者,但我不是住在海边,所以不想做真船,但对气垫船的模型喜欢的程跟电直差不多了~~~~
喜欢那种水路两用,飘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再来一张

网友:
用涵道的作为主动力的话可以考虑做成矢量推力的结构!
你在厦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气垫船的爱者,我做过气垫船,就是底下的气垫不好做,
但你想的话可以这样
底下的气垫找一个合适的袋子,自己做一个鼓风机,
然后推进的买一个70的涵道来做推进装置。30A电调就行。
或者,去店里买一个玩具 ...

能提供气垫的具体做法吗?
我在广州看到过这样的玩具,才200左右,在水泥地上跑速度不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