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提问

楼主(2008-11-19):
仙人们不知道 电直v3的控能不能开船的   最近很穷 想省个控的钱 是不是只要买个接受器就好了~

买了个小船准备先练练

网友:
看看距离够就没问题了。我还用10多年前的新幻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仙人们不知道 电直v3的控能不能开船的   最近很穷 想省个控的钱 是不是只要买个接受器就好了~

买了个小船准备先练练

V3的控是4IN1控,即将接收机、电调、陀螺仪、混合控制做成两块电路板,并通过接插件连接成一体的。由于空气的阻力系数和水的阻力系数相差几百倍,所以,若直接将V3上的4IN1安装在船上的话,估计电调部分会因为负荷太大而过热损坏。个人认为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1、选择小功率的马达。建议不要使用原V3上的180马达,该马达我测过,单个马达接5V电源,空载的时候有300~400mA的电流,略加负荷的话,马达电流立刻飚升至3A以上,故该马达的功率比较大。所以,驱动水中螺旋桨的话不合适。
2、若非用V3上的180马达不可的话,则必须增加4IN1里电调部分的输出能力。可采用更换有更大电流负荷能力的FET替代原电路中的7413,或在原电路中每路并接1~2个7413来增大负荷能力。
以上意见仅供你参考!

网友A:
买套ESKY的就好了!!性价比超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套ESKY的就好了!!性价比超群!!

你是否可以说一下:买哪套ESKY的?哪款性价比超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