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型砂轮 装在铣床上,磨平面效果怎么样!

楼主(2008-11-19):
以前在论坛看到过有人搞够,现在天气冷了下做一套电脑水冷,有点用!磨铜!

我的铣床是X3 最高转速度是2500RPM/分
有用过的说说效果啊,表面怎么样,还有怎么安装到铣床主轴上去,自己做一个安装柄吗!

网友A:
为什么天冷还要做水冷?

网友:
我也等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天冷还要做水冷?

不求最冷只求更冷

楼主:
仔细搜索了下,发现以前老云做过

老云别躲了,我已经看到你屁股了,快出来吧,你以前做过,就先说说看,用了多长时间效果怎么样

还有新的图吗,大点的!

网友:
别想要精度的,,,,,抛光还行,(用砂轮不及用抛盘)

他的轴承结构和动力配置还有机床结构都限制他的

网友:
主轴动力小的很容易闷车。。。。。。磨屑力很大的。。。。

网友B:
磨掉飞刀纹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掉飞刀纹可以吧

加水哦,,,否折烧工件。。。

网友C:
版主用小钻床磨过,吃刀深度以丝计,人和机做好防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1059&highligh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用小钻床磨过,吃刀深度以丝计,人和机做好防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1059&highlight=

那种小机床可以在保证刚度的情况下以丝做精确进给??

磨屑力很大,,所以要保证刚度,否折根本谈不上进给精度,更不要说丝级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种小机床可以在保证刚度的情况下以丝做精确进给??

磨屑力很大,,所以要保证刚度,否折根本谈不上进给精度,更不要说丝级的了。。。。。。

这个不用怀孕,大肚自有办法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给进的时候是以丝级的不要过大,并不是说精度到丝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给进的时候是以丝级的不要过大,并不是说精度到丝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给进的时候是以丝级的不要过大,并不是说精度到丝级吧

大夫说得刀刀入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怀孕,大肚自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夫说得刀刀入肉

也许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网友:
我用过,可以,不过的确容易闷死。
需要很小很小的微进给,不过的确可以磨得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掉飞刀纹可以吧

可以,不过磨头自己的纹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在论坛看到过有人搞够,现在天气冷了下做一套电脑水冷,有点用!磨铜!

我的铣床是X3 最高转速度是2500RPM/分
有用过的说说效果啊,表面 ...

要自己做个夹柄,小机用的砂轮直径不要贪大,每次装上使用前先用金钢笔(土办法用废弃的电镀金钢磨头也行)夹在台钳上把砂轮磨削面修磨平整再用
如果是干磨,更要注意保持砂粒表面锋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自己做个夹柄,小机用的砂轮直径不要贪大,每次装上使用前先用金钢笔(土办法用废弃的电镀金钢磨头也行)夹在台钳上把砂轮磨削面修磨平整再用
如果是干磨,更要注意保持砂粒表面锋利......

不愧是孕妇啊。。。。。

网友:
顶一下, 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