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步进电机的要点

楼主(2008-11-19):
各位老大们,麻烦花点时间,指点一下购买步进电机的要点,
“1.9V3.4A日本东方86系列两相步进电机A5883-9412 ”,这里的1.9v是什么意思,额定工作电压吗?超过会怎么样?

网友:
同样关注, 准备改25V, 还不知道怎么选步进电机和驱动

楼主:
各位老大,别光路过,不发言啊!

网友:
据我所知甭管电压,我的步进电机标注的是2.2V 2A  我用24V的驱动板(8435)运行正常,如果用12V就慢了许多。据说是什么恒流斩波。

楼主:
那这里标注的2.2v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我就先抛个砖头吧

步进电机只有标称为12V电压的电机使用12V外,其他电机的电压值不是驱动电压伏值.
57采用24V-60V
86采用50V-100V
电压越高,越要注意温度。增加风扇散热是有利的。

1.9V3.4A的86电机,是很适合做CNC驱动电机的。
始动电压就是1.9V。驱动电压最高上到一两百伏都没有问题。
驱动电流是3.4安培,电压高点比如60-100V的时候,这个电机的高速性能是很好的。
另外要注意步距角。一般0.9度或1.8度。

呃,另外,就是买电机的时候。看你的机器。最好准备一个扭力扳手扳动丝杆,看力矩多大。一般要准备30%-50%的富裕扭矩。
一般应用,普通钻铣床7032级别以下的,用57电机足够了。前提是Z轴要按照规程增加配重。

楼主:
多谢Scripitsky ,受教了,长知识了

楼主:
用扭力扳手测试的时候,步进电机要通电吗?

网友B:
顺便问一下,8435驱动板。能不能使用2.4A的57电机。当然是在增加散热的情况下。

楼主:
还有,这种“1.15A3.25欧姆日本东方86系列五相步进电机PH599-A 3A,1.5欧姆东方86系列步进电机A5109-9412K ”的欧姆数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扭力扳手测试的时候,步进电机要通电吗?

不,用扭力扳手测试丝杆转动扭矩的时候,还没有步进电机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8435驱动板。能不能使用2.4A的57电机。当然是在增加散热的情况下。

要增加散热,且有强制散热方式。
完美驱动该电机。3A的我都驱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1.15A3.25欧姆日本东方86系列五相步进电机PH599-A 3A,1.5欧姆东方86系列步进电机A5109-9412K ”的欧姆数有什么意义呢?

电机线圈的电阻,某相。
一般来讲,电阻低的高速特性好一些。
善于利用百度,狗狗等工具。

网友:
请教前辈,用在铣床上,哪种型号的步进电机能最大程度上提高x、y轴精度?比如达到0.01的精度

网友C(2009-07-27):
引用 网友A:
我就先抛个砖头吧

步进电机只有标称为12V电压的电机使用12V外,其他电机的电压值不是驱动电压伏值.
57采用24V-60V
86采用50V-100V
电压越高,越要注意温度。增加风扇散热是有利的。

1.9V3.4A的86电 ...

请问24V0.3A的步进电机是不是性能不好? 指高速性能力矩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24V0.3A的步进电机是不是性能不好? 指高速性能力矩等。。。。。。

高速性能基本没有。

24V0。3A的

只适用于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速性能基本没有。

24V0。3A的

只适用于低速。

看了不少7兄不少的帖,想请教你都用多大的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速性能基本没有。

24V0。3A的

只适用于低速。

谢谢7兄 !

网友:
学习了~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