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401+9254和JR10DS怎么连啊!用9X2的控!请抱连接名称 ...
急救!401+9254和JR10DS怎么连啊!用9X2的控!请抱连接名称!

楼主(2008-11-19):
急救!401+9254和JR10DS怎么连啊!用9X2的控!请抱连接名称!

网友A:
401上三芯的插在4通,单芯的插在aux2.
9254接在401上。

网友B:
楼主以前可能用futaba的控,哈哈

网友C:
401上三芯的插在4通,单芯的插在第5通上

网友D:
JR-9X2配10DS的使用很灵活,一般尾舵控制通道用第4通道,根据需求可以使用不同的通道(5或7)控制陀螺仪感度。我是按照以前用3810的操作习惯使用遥控器左上角开关经第七通道切换陀螺仪感度,尾桨大小舵开关0位数值设置值大于50为锁尾方式、感度为设置值-50*2;1位设置值小于50为非锁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