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过一次后我的丘比特就没升力了 :(

楼主(2008-11-19):
前几天飞,突然来了阵大风把飞机挂炸了.旋翼头加强片变麻花,尾杆裂了.木浆也裂了.修好后上电就发觉飞机没升力了.满油门也不起飞.以前50油门已经可以悬停了.那位指点一下什么配件出问题了?

楼主:
电机没问题.测过转速和没炸前差不多,大奖转得飞快,就是不离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没问题.测过转速和没炸前差不多,大奖转得飞快,就是不离地

大奖转得飞快,就是不离地

损坏的配件都换新的了吗?

是否有双桨,原装桨还是木桨,是否木桨的角度不对?

主轴弯了吧,飞机震动大吗?

再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