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整合版 出问题!

楼主(2008-11-19):
G3.5整合版   驴子下的   地址在这里 http://www.verycd.com/groups/@u744312/235328.topic
启动时就出现了!  第一个点确定不行!没反应!
                               点取消  出现第二个错误窗口
                                点"是"出现文件浏览窗口(但是不知道要找什么)
                               点"否"出现第三个错误

请模友们帮忙解决哈!  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

第三个错误

第三个错误

网友:
需要G3的原始光盘

楼主:
下的文件安装以后没看见安装盘!   还说整合办好安装!   着问题怎么解决了 ?

楼主:
还是不用整合版了!老老实实用黑皮的方法试哈!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你选择出现在资源管理器里新增的光驱虚拟盘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刻录的光盘或虚拟光盘的卷标不对

我有次下载G3后自己重新打包,把其中安装盘的卷标改了,安装时就出现上面图1和图2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