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99我的004吧

楼主(2008-11-19):
谁能帮帮我啊 !~~~~~~~~~~~~
今天004到了
准备起飞的时候 机子抖动的很厉害 而且马力加大了也起不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谁来99我啊

网友A:
双桨。。。。震。。效能也没有。绝对是

网友B:
新机的话检查下平衡翼会不会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桨。。。。震。。效能也没有。绝对是

你的头像也很...震....

网友:
想做合格的飞行员前,先得“考”出机械师的职称才行!
JJ有问题自己不会检测和修理就很难飞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双桨调后 马力一大又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机的话检查下平衡翼会不会不平

         是让它接电的时候转起来的时候平衡吗

网友:
螺距是否为零

网友D:
1---拆下两个大桨
2---开控,飞机上电,等舵机自己调整到中立位置后拔掉电,仔细检查两个稳定翼面是否都在水平,要多方位多角度的比对,然后要检查稳定翼两侧连杆是否长度完全一致。
3---上电,把飞机固定死,推油门,脸离飞机远点,仔细看主轴旋转时是否有重影,如果有,可能就是弯了(要非辨下是震动的重影还是轴弯了导致的重影。
4---把大奖拿在手里,或者平放桌子上,仔细观察是否有弯曲角度的不一致,如果有,用手掰,找齐。
5---安装大奖时候两侧螺丝松紧要上的一样。

你说的那个“马力加大了也飞不起来”具体描述下。
推油门到什么位置了? 电池之前充电了吗? 怎么充的?

具体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拆下两个大桨
2---开控,飞机上电,等舵机自己调整到中立位置后拔掉电,仔细检查两个稳定翼面是否都在水平,要多方位多角度的比对,然后要检查稳定翼两侧连杆是否长度完全一致。
3---上电,把飞机固定死,推油 ...

哦 谢谢 螺距怎么看啊
还有副翼怎么样才能算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会引起震动的机件不会太多
1.先看看没有双桨
2.平衡翼方向及水平是否正确
3.主轴有没有弯
4.用手转一下大齿看看有没有卡,是否畅顺
5.主马达的锣丝有没有松
先看看这几样常见的问题

网友D:
哦 谢谢 螺距怎么看啊
---------两个并列桨放桌子上,半蹲下,眼镜瞄着看,是不是和桌子贴伏的都一样,翘起的位置是不是都一样。
      两个重叠叠一起,拿手里,仔细抚摸,看是不是各个位置都贴合。

还有副翼怎么样才能算在一条直线上?
---------这个我也没啥好办法给你定义“一条直线”,只能多角度来回的看,来回的调,我都是先把副翼和旋转到和机身90度(垂直机身纵向轴线), 从前面瞄着看,调整副翼完全水平,再把副翼转180度,再检查,然后飞机不动,人挪到侧面观察副翼,再调整,然后副翼旋转90度和机身纵向轴线平行,然后再观察,再调整。。。。。。。笨法子一个。

顺便说一下,稍微的双桨和震动没事。不用调到完全消除,而且我觉得004的品质做不到油门全程无震动无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 谢谢 螺距怎么看啊
---------两个并列桨放桌子上,半蹲下,眼镜瞄着看,是不是和桌子贴伏的都一样,翘起的位置是不是都一样。
      两个重叠叠一起,拿手里,仔细抚摸,看是不是各个位置都贴合。

还有副翼 ...

谢谢啊
原因是双桨 我已经加热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