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 Power A6的充电器

楼主(2008-11-19):
新买的G.T Power A6的充电器,测试了一下,感觉总体还可以.
不过有几个问题,请有经验的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一.选Lipo电平衡冲得时候怎么串冲线也要插上呢?太麻烦了,大家的相同类型的充电器都需要这样吗?
二.NIMH NiCD充电时候怎么没有自动模式, 只有手动模式呢?英文手册上说是有的,但是按照操作却只有手动模式,
     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第一个问题
A6 是串充加平衡的充电模式,所以必须接上串充线!
第二个问题
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G.T Power A6的充电器,测试了一下,感觉总体还可以.
不过有几个问题,请有经验的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二.NIMH NiCD充电时候怎么没有自动模式, 只有手动模式呢?英文手册上说是有的,但是按照操作却只有手动模式,
     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呀?.

自動手動轉換有多難 只要在選擇充電電流值閃動時,同時按下中間二個鍵便行........

楼主:
喔,谢谢了!仔细看了看EN文的说明书,在后面的却有这个说明,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