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控能玩LAMA v4吗,有谁试过?

楼主(2008-11-19):
手里有个天地飞8,想玩LAMA v4,不知道能不能兼容esky的四合一,有谁试过?

网友A:
我的天九能玩LAMA v3,

网友:
我天六 能飞004

网友B:
怎么设置呢?可以加我QQ告诉我一下吗?49915143

网友C:
天地飞的控都可以玩ESKY的LAMA,因为都是兼容FU的标准!设置为普通直升机模式就行了

网友D:
我天9飞拉马 天8也绝对能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1758
关键3点:晶体频点、PPM制式、普通十字盘
设置天地飞九通使用LAMA V4
1、使用频率一致的晶体(废话)。
2、按住遥控器Menu键开机,进入第1项“机型参数选择”,用上下箭头选择一个未使用的机型如“机型6”,按中间圆键选择“确认”,关机。
3、再次按住遥控器Menu键开机,进入第2项“机型设置”,确认机型为直升机(天九默认)。
4、进入第5项“调制类型”,选择“PPM”,按中间圆键确认后关机。
5、再次按住遥控器Menu键开机,进入第6项“十字盘类型选择”,用“+\-”键将十字盘类型更改为“普通”。
6、关机再正常开机,接通LAMA V4电源,检查十字盘运动方向是否正确。我的V4上需将“升降”设为反向。在参数设置菜单第3项“正反设置”设置为“逆”即可。
7、按住遥控器Menu键开机第2项可更改飞机名称,第7项可更改控制杆设置各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