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塞斯耐747请教

楼主(2008-11-19):
刚到手装好了! !部分加强了,还需要做哪部分工作啊?电池仓好小啊我想用3S2200MA要放哪啊!
XXD22121400KV 8060 9050桨!!这个电机要怎么装上JJ ,应该还要架子的!
上图说话,帮帮小第 谢谢啊:loveliness: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电机架选错了,这样还得加第二个电机架
加强用不着这样,我一般在机翼下表面拉一条纤维胶带,轻而方便,加强效果好。
接下来的工作当然时装设备了,把你的接收、舵机、电调都装到它肚子里,调整好,舵面归零。
3S 2200电池也太大了,我的塞斯纳也只用3S 1100,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电池仓向后割开成电池大小   将电池放入  原有的卡电池的2个小塑料块换成舵机壁  电池用2200的  可以半小时左右 全油门8分钟  我们的已经改装铝合金起落架和转向尾轮  推荐配置2212  1000kv 1060/9050  比较省电  下拉要大一点  差不多要全油门轻推杆飞  还有  垂尾前面的部位是这个飞机的结构弱点  摔了容易断  机翼 不需要任何加强  还有水平尾翼 和 垂直尾翼 加装摇臂处要纤维胶带加强下  就这么多要说 飞机太好飞了

网友:
马达问题 如果买塑料马达架配合原厂木棒 下拉不足 右拉过大 建议削除  粘层板  上面安装4个3mm的长螺丝  然后用原来的马达架  用螺母固定位置  这样可以随意调整角度和位置

楼主:
两位谢谢啊!明天修正下

网友:
这么迅速啊..................就买回来了   什么时候拿出来飞飞

网友:
这个机一炸就爆米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