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讲讲选购二手车床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8-11-20):
比如导轨的磨损程度,用什么工具检测,检测方法是什么(我只能想到用钢板尺 ),可容忍的磨损程度是多少
哪些地方是重点检查部分,哪些地方是不重要的甚至可以忽略的
肯定前辈们指点

网友A:
导轨在现场要想精确检测是很难的,主要看使用段与未使用段的差别,因为机床导轨不可能全部在同一强度下使用,尤其是双矩形导轨,拖板用两条、尾架用两条,而上述两部件工作范围是有区别的,越光滑、越发亮的导轨往往是磨损严重者;其次看主轴间隙,拿手盘车如能盘动最好(盘不动也可能是长期未使用而锈死,区别对待),拿手径向摇一下,应无间隙;再次看齿轮的磨损情况,不能轮齿磨得很薄,和导轨一样,越发亮越光滑的越是磨损厉害的,另外轮齿上不应有撕扯的拉痕;最后就是一些运动部位检查及附件齐全否,这些都不是太重要,就是砍价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在现场要想精确检测是很难的,主要看使用段与未使用段的差别,因为机床导轨不可能全部在同一强度下使用,尤其是双矩形导轨,拖板用两条、尾架用两条,而上述两部件工作范围是有区别的,越光滑、越发亮的导轨往往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