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CCWHCC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楼主(2008-11-20):
618兄弟们下刀太狠 没出掉,生气的后果就是拆床,修修自己睡
检测导轨,导轨下沿......用光缝比较法和刀尺加塞尺导轨,0.02MM的塞尺没地方插进去(不知道方法对不对)拣到宝了
表面油漆用水沙纸沙了1边,准备用汽车用腻子刮1边刷油漆
内六角螺丝由于好多快滑丝了,全部换成不锈钢的,全是厂里的
618买时有个底座,要买回来吗??废铁的价格,就是怕阳台受不了

我检查床的东东,还有水平仪

我检查床的东东,还有水平仪

可怜的东西

可怜的东西

红线处是平时受力处,

红线处是平时受力处,

固定百分表 移动溜板 导轨

固定百分表 移动溜板 导轨

导轨及边沿有些地方有0.01的跳动

导轨及边沿有些地方有0.01的跳动

网友:
不懂床,貌似很复杂

网友:
修好她,自己睡,再气死那帮刀客

网友:
看样子修起来一个白分表足以

网友A:
冒昧的说一句,你这个测量方法是不正确的。百分表打的位置不对。
导轨双峰尖端是没有和拖板接触的。拖板上等腰凹槽顶端有一条2-3MM宽的槽。仔细看。
即使车床用100年,导轨双峰尖端也是不会有任何磨损的。

要测量的话,测量双峰等腰面以及正上方平面以及导轨背面平面。
正常使用的导轨,有合理的磨损。越靠近卡盘卡爪处,磨损越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说一句,你这个测量方法是不正确的。百分表打的位置不对。
导轨双峰尖端是没有和拖板接触的。拖板上等腰凹槽顶端有一条2-3MM宽的槽。仔细看。
即使车床用100年,导轨双峰尖端也是不会有任何磨损的。

要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说一句,你这个测量方法是不正确的。百分表打的位置不对。
导轨双峰尖端是没有和拖板接触的。拖板上等腰凹槽顶端有一条2-3MM宽的槽。仔细看。
即使车床用100年,导轨双峰尖端也是不会有任何磨损的。

要测 ...

高手呀,呵呵  受力主要是导轨在导轨的正面背面 及双峰斜面  我都打表了 尤其是红线处受力 这样放是为了显显我的表,  背面的夹板有一定的磨损 不过夹板可以换  先用着

网友:
哈哈,不好意思,终于把楼主给砍毛了~~

网友:
老乡  等你出正果 !你愿意我春节看你成果!

网友:
放玻璃桌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