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的10C玩模拟器的时候可不可以拔掉高频头?

楼主(2008-11-20):
模拟器的时候,发射机可以不工作在发射状态吗?

网友:
不拔掉好像要动模拟线针脚,还是拔掉省事

网友A:
玩模拟器就用差一点的控吧,电位器是有使用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模拟器就用差一点的控吧,电位器是有使用寿命的.................

有道理,

网友:
要拔啊 血的教训

网友(2009-05-18):
10c不用拔,可以关掉TM-10发射模块的输出。方法是按住转盘的同时开机,然后在TM10 POWER MODE选单里选POWER OF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