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测试曲线

楼主(2008-11-20):
最近做了一块板,可以实时(0.25s)显示电池电压,采用GS 的C28-34-08 KV=1120,PENTIUN-30A,浆为APC的10*5,进行放电实验,油门100%情况下,得到一放电曲线图。图中纵轴为电压值(0.1v),横轴为时间(s),发现刚开始压降为8.9v,然后又慢慢上升到9.6v,考虑到最低极限电压,及手感电机动力的实际变化(手拉飞机,感觉拉力减弱时),马上停机,万用表检测单体电池空载电压约为3.7v。
另根据老B的解释,锂电池放电到9.9v(3.3*3v)时,会出现鼓涨现象,我的放电电压低于9v(3.0v*3)已经超过临界值,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B电池16c 2000mah放电曲线

B电池16c 2000mah放电曲线

网友:
楼主做的板能测出这个曲线,恭喜恭喜。如果能把各种电池都做一下测试,对模友们是个福音。
本贴没有说明测试时飞机的桨多大?产生的拉力多大?另外横轴的数值基本上没法懂,所以不知道这个电池的测试结果到底是好是坏?
如果在同样条件下把各个品牌的 S数、mAh数、C数都相同的电池进行测试,把得出的曲线进行对比,相信有一定的说服力。至少看出放电到3.8V需要的时间越长,电池的容量就越大。
如果能把电池在同一时间段输出的直流电流时间曲线也一起做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支持楼主搞个航模常用电池的横向评测!

网友:
楼主的1板能做块来用用吗?

楼主:
2200MA,25C花牌电池放电测试

新购2片花牌电池:2200MA,25C,3S1P,编号no1,no2抽空进行了测试。
一.用fujitsu电池盒改装的充放电器,no1充放电2次激活,测量电压为4.16、4.16、4.16 ;no2充放电1次,测量电压为4.09、4.09、4.09,备用。
二.将DY2101数字万用表,取20A电流档,串入放电电路,以实测放电电流值。
三.采用GS 的C28-34-08 KV=1120,PENTIUN-30A,浆为APC的10*5,进行放电实验,油门100%情况下,得到no1,no2放电曲线图。
四.一直监视DY2101数字万用表实测放电电流值,不会超过3.4A:funk: 。
五.no1电池516s后电压降为9.2V,马上回油门,量测空载电压3.54v,3.54v,3.54v;
no2电池400s后电压降为9.2V,马上回油门,量测空载电压3.45v,3.57v,3.65v;

no1放电曲线图

no1放电曲线图

no1放电曲线图续

no1放电曲线图续

no2放电曲线图

no2放电曲线图

网友:
从这个压降上来看,电流绝对不只3.4A 的!
万用表串联在里面,线材损耗很大!
建议用钳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