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器怎么样?超越EK2-0851 看图

楼主(2008-11-20):
输入:12V 1.5A
输出:4.2V 1A
实测:充2200MAH 3S  3.8V 到4.19V  耗时:1.6小时

不知道这个充电器怎么样?用过的说说....

网友:
我看过花牌充电器的电路,前端是升压电路,然后是单片机控制的脉冲恒流电路。
典型的串充加平衡,还是停充检测的,实际效果也还是可以。
其中升压电路效率约为85%,是主要的发热源。如果用手提电脑的电源19V供电,升压电路不工作,发热会降低。一个3A输出的手提电源可以带三个充电器。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反正觉得现在的好点的充电器都挺贵的

网友:
好不好要看电路,从外壳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没有用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