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上大沙河公园,飞丢一架火鸟~

楼主(2008-11-20):
安仔的火鸟飞走了,默哀一下~

网友:
好样的,要是我就好了

网友A:
做人要低调~

网友:
恭喜恭喜,哈哈哈哈前途无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人要低调~

网友B:
LZ真厉害!照片拍得这么清楚.......

脸上的麻子都让你拍出来了....

网友C:
昨天我飞的火鸟也炸了,转弯舵量过大后失速尾旋,3s电池坏了一块变成2s的了

网友:
前几天我的百灵鸟也差点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我飞的火鸟也炸了,转弯舵量过大后失速尾旋,3s电池坏了一块变成2s的了

我们的也可能是尾旋

网友:
火鸟飞跑还有一种一种原因:控制拉力的橡皮筋断掉

网友:
为了防止皮筋老化,我飞完后一般把皮筋摘下来。
有一次起飞前忘检查了,没挂皮筋就上去了,结果推杆不听话,断油门,控制方向,完全可以降落在一定范围内。

火鸟好像不怕尾旋
还有一次,飞的时候有点雾,飞着飞着一走神竟看不到飞机了,但能听到电机声,肯定离我不远!为了找到它,我打满舵+方向微调到头,三秒钟后电机声越来越大,左前方不远处飞机正在螺旋下坠,机头竖直向下。终于看到了!赶紧回舵,拉杆,马上改出螺旋,安全返航。

看不到飞机时原则就是宁可炸机也不要让他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真厉害!照片拍得这么清楚.......

脸上的麻子都让你拍出来了....

主要因为麻子长的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因为麻子长的清晰~

强大的回答呀!

网友:
呵呵,火鸟会不会飞回来呢.......

网友:
不多

是不是飞到下风区去了?想当年,我带了三个学生居然飞走了六架。现在想想那时的技术用一个字“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飞到下风区去了?想当年,我带了三个学生居然飞走了六架。现在想想那时的技术用一个字“菜”。

按说应该是不会丢的,可能是翅膀折断了,,,,,,,故失控啦.....

网友(2009-06-22):
不错,还有真飞机飞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