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个调压变压器,想做点焊机。

楼主(2008-11-20):
这是1000VA的接触式调压变压器,在旧货市场淘的,打算做一个点焊机,有经验的朋友给些建议。多谢。

网友A:
翻翻旧帖

楼主:
能给个连接吗?

引用 网友A:
翻翻旧帖

似乎没发现有用调压变压器做点焊机的。

网友B:
没发现有用调压变压器做点焊机的

网友:
根本就 不     可      能.....成功!

网友:
调压器是自耦变压器.     不能做电焊机.   很危险.

网友:
做好绝缘 用细电线先绕几圈 算出每圈几V  再用30平方毫米以上的扁铜条 绕到5V  祝你成功  我是用E型变压器做的 5V 200A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发现有用调压变压器做点焊机的

我的点焊机就是调压变压器做的。

网友C:
这种调压器不能直接改。要把原来的线圈拆除,重新绕,就和绕环形变压器一样。
只是利用其中的铁心而已。而工业调压器是几乎没有虚标的。实际比较这个贴心和买来的1KW环形变压器铁心就知道哪个分量足了。

次级要用扁铜带或多股铜丝来绕。注意绝缘。一般电焊电压都很低。
电焊的时候通电的瞬间要有压力给上。可以用弹簧或汽缸。也可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调压器不能直接改。要把原来的线圈拆除,重新绕,就和绕环形变压器一样。
只是利用其中的铁心而已。而工业调压器是几乎没有虚标的。实际比较这个贴心和买来的1KW环形变压器铁心就知道哪个分量足了。

次级要用 ...

我的点焊机就是调压器直接改的。

楼主:
哦,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

很多好的意见(8#9#10#),我做点焊机时重点参考。
但也有些矛盾的地方(10#vs11#),不明白10#说的不能直接改是什么原因?
我正打算去掉原来的环铁支架(重新设计支架),次级用绝缘线包多股铜线直接绕几圈呢(保留原线圈做初级)。
因我没有重新绕线的条件(没有合适的漆包线,没有绝缘漆,更无法烤漆)
9#的能上个图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多好的意见(8#9#10#),我做点焊机时重点参考。
但也有些矛盾的地方(10#vs11#),不明白10#说的不能直接改是什么原因?
我正打算去掉原来的环铁支架(重新设计支架),次级用绝缘线包多股铜线直接绕几圈 ...

直径3mm塑料皮铜线双线并绕8匝,电压就是5V。

网友E:
调压器本身就是自偶变压器,把次级的自偶线圈拆除,根据电压重绕,一点问题也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压器本身就是自偶变压器,把次级的自偶线圈拆除,根据电压重绕,一点问题也不会有。

自偶变压器没有次级线圈。

网友:
只需另加一个次级,没有铜线,可用铝明线10平方的。5T。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是个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多好的意见(8#9#10#),我做点焊机时重点参考。
但也有些矛盾的地方(10#vs11#),不明白10#说的不能直接改是什么原因?
我正打算去掉原来的环铁支架(重新设计支架),次级用绝缘线包多股铜线直接绕几圈 ...

就是要拆掉原来的线圈,买来漆包线重新绕线。你不拆原来的也行,但要做好绝缘。原来的线有一圈碳刷圈。
明白?尽量重新绕。
漆包线电子器材店都有卖的,连我这小地方都有卖的。

楼主:
不错啊,我就打算做成这个样子的。

引用 网友D:
直径3mm塑料皮铜线双线并绕8匝,电压就是5V。

直径3mm塑料皮铜线是否有些细?容量够吗?不会发热?。
如果做好后还能利用原来的外壳更好了。
你这个也是1000瓦的?能焊多厚的工件?都能焊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要拆掉原来的线圈,买来漆包线重新绕线。你不拆原来的也行,但要做好绝缘。原来的线有一圈碳刷圈。
明白?尽量重新绕。
漆包线电子器材店都有卖的,连我这小地方都有卖的。

哦,明白了,你主要考虑的是那没有绝缘层的碳刷接触部分容易漏电,所以建议重绕。
如果我在做的过程中解决这个漏电问题就可以不用重绕了吧。
可我还想保留(或部分)调压功能,让一机二用。 而且再买漆包线又要增加不少成本的。
DIY就是能省就省,购用就好。毕竟米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径3mm塑料皮铜线是否有些细?容量够吗?不会发热?。
如果做好后还能利用原来的外壳更好了。
你这个也是1000瓦的?能焊多厚的工件?都能焊什么材料?

直径3mm塑料皮铜线是有些细,短时使用没有问题,因为点焊机都是短时使用的,使用时间以秒计。我的这个也是1000瓦,能焊2mm以下的铁板或不锈钢。铜和铝不能焊。要想焊铜和铝,电压还要低(2-3v),铜线还要加粗。做好后我还是利用原来的外壳。

网友:
1kva的呀
自己绕次级,用粗点的,包你强劲,记得做好次级和初级的隔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径3mm塑料皮铜线是有些细,短时使用没有问题,因为点焊机都是短时使用的,使用时间以秒计。我的这个也是1000瓦,能焊2mm以下的铁板或不锈钢。铜和铝不能焊。要想焊铜和铝,电压还要低(2-3v),铜线还要加粗。做 ...

要不然次级做个中心抽头,选择不同的电压以适应不同的材料,或用自耦变压器的特点调节初级的匝数,那种调压方法好呢?

网友F:
我也打算做个我今天搞了个电瓶线不知道要多粗多长有人知道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不然次级做个中心抽头,选择不同的电压以适应不同的材料,或用自耦变压器的特点调节初级的匝数,那种调压方法好呢?

中心抽头不好因为电流太大,抽头处电流太大容易烧坏,可以绕两个线圈,都通道机外,并联和串联可以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打算做个我今天搞了个电瓶线不知道要多粗多长有人知道吗

电瓶线不知道有多粗?大哟要2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心抽头不好因为电流太大,抽头处电流太大容易烧坏,可以绕两个线圈,都通道机外,并联和串联可以随意。

嗯,有道理,采纳。
你的点焊机用时间继电器了吗?如何工作?是先用焊钳把待焊件压住后开电源呢还是先开电源后压焊件?
时间继电器是控制初级线圈的,那如何触发时间继电器呢?(没见过实物,只是坛里有人介绍但不详细,不要笑我啊 )
能画个简单的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道理,采纳。
你的点焊机用时间继电器了吗?如何工作?是先用焊钳把待焊件压住后开电源呢还是先开电源后压焊件?
时间继电器是控制初级线圈的,那如何触发时间继电器呢?(没见过实物,只是坛里有人介绍但 ...

我的点焊机没用时间继电器了,先用焊钳把待焊件压住后开电源1秒钟。

网友:
我的
1KVA,初级1mm漆包线,次级3v

楼主:
楼上的次级线不细吗?

说说使用效果是怎样的?

网友:
30楼的线够细的

网友:
顶了!注意线与焊钳的连接。

网友G:
在110V处抽头可以用于110V电动工具的电源

这样就可以做成调压、点焊两用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网友:
留个记号 做玩了我仿制

楼主:
不错的建议,采纳!

引用 网友G:
这样就可以做成调压、点焊两用机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只须拆除220V以上绕组,把碳刷槽用绝缘漆处理就可穿饶次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