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AC"黑旋风"马达分解剖析及VS内转子性能对比。新增视频!

楼主(2008-11-21):
目前涵道机比较流行,但大部分同学对涵道动力配置不是太了解和熟悉。今天在这里我来抛块砖,向大家推荐一款好的EDF专用马达-------“黑旋风”。

即便是静态的“黑旋风”也是透者丝丝的杀气!

分解开来,绕线槽满率很高,绕组使用的是耐高温线,而且定子的0.2MM的的国进口矽钢。不是0.35,更不是0.27。500W长时间运转马达温度不会超过60度。高效,低温。

看看用了多粗的钢轴!4MM!

再看看用了多大的轴承!不是为别的,稳定压倒一切。顶级的AXI马达大家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AXI用多大的轴承[:D],AXI的轴承更是巨大,怪兽级的。

看看后盖!“黑旋风”的名字由此而来。马达大功率高速运转是会产生大量的热的,怎样让热量尽快散去呢?看看这个后盖!在旋转方向上我们都做了斜象的切割处理。这样做的效果是相当于在马达后盖增加了一个轴流抽风扇。这个风扇跟直升机马达的风扇不同,这种是轴流式,那种是离心式,相对来讲轴流的效率更高。保证了马达的低温运转。还是那句话,稳定压倒一切。

与其他厂家常用的内转子对比一下。胖是有理由的。[:I]

看看所用轴承的大小?

何来散热?

再拆!原来里面只有线圈!难怪内转子温升不可控!

转子做个对比!扭矩与转速的匹配你会选择哪个?

再比,内转子的转子小的可怜啊。

结论!!稳定压倒一切!

第一段是持续功率测试

第2段是马达温度测试。

为了更有说服力,我们做了动态测试。视频已经上传,大家可以实际看一下测试效果。
测试直接面去了3S的部分,直接用了4S  3500MAH  25C 电池,好赢60A电调。
测试采用吹称法(不绝对准确,但简单方便),全速电流稳定在56A,实际功率约780W,推力稳定在1200克。
请注意,这个时候马达实际是过载状态,这个马达实际在3S下 40A就有950克推力的表现。
在780W功率下持续工作1分10几秒后用手可以直接触摸马达,然后红外测温枪测得线圈温度为30度左右,外壳温度为50度左右。
这样的表现您能打几分呢?

网友:
那里有卖?请pm我,谢谢

网友A:
又见厂家自吹自摸贴!赞一个

网友B:
比较贴虽然有自吹自擂的影子,但还是较全面的。
如果能有个用同样直径的比较,那就更有意思了。
然后增加测温枪测温,3S持续工作1分钟,比较2个温度。
然后增加同样尺寸的涵道基础上,拉力的测试,及照片,就更有说明性了。
噢,还有,重量也要比较。

既然比,咱就全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厂家自吹自摸贴!赞一个

网友:
hehe 抛砖引玉过了才是自吹自镭 可人家LZ说的都是事实嘛
赛博的主打产品 看起来不错哦 支持一下

不让别人说闲话最好的办法就是送个过来让我测测哦 哈哈

网友B:
有送测么?那咱也来个,搞个新手评测,也是有说服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贴虽然有自吹自擂的影子,但还是较全面的。
如果能有个用同样直径的比较,那就更有意思了。
然后增加测温枪测温,3S持续工作1分钟,比较2个温度。
然后增加同样尺寸的涵道基础上,拉力的测试,及照片,就更有 ...

为了更有说服力,我们做了动态测试。视频已经上传,大家可以实际看一下测试效果。
测试直接面去了3S的部分,直接用了4S  3500MAH  25C 电池,好赢60A电调。
测试采用吹称法(不绝对准确,但简单方便),全速电流稳定在56A,实际功率约780W,推力稳定在1200克。
请注意,这个时候马达实际是过载状态,这个马达实际在3S下 40A就有950克推力的表现。
在780W功率下持续工作1分10几秒后用手可以直接触摸马达,然后红外测温枪测得线圈温度为30度左右,外壳温度为50度左右。
这样的表现您能打几分呢?

网友C:
新涵道我们已经到货了,今天小测,感觉非常不错,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涵道我们已经到货了,今天小测,感觉非常不错,哈哈

货到了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送测么?那咱也来个,搞个新手评测,也是有说服力的。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货到了那里............?

到了这里http://shop33656502.taobao.com/,随时关注,即刻上架!

网友:
听说现在买的飞机都是配老马达哦?2830马达厂家都说不做了,你们刚搞的是怎么搞到的啊?

网友:
我们的飞机全部都是升级电机.
详见http://shop36449835.taobao.com

网友:
蝎子电机的跟随者
值得鼓励
但是精隨还没跟上噢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T45是不是配这个黑旋风马达呢?

网友B:
据说4S 56A是不对的,会丢转、丢功率。
应该调整为低进角,建议LZ再测试下。

网友:
本店现在提供的T45和红箭全部为黑旋风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4S 56A是不对的,会丢转、丢功率。
应该调整为低进角,建议LZ再测试下。

这话是我说的,呵呵。你的KV4000上4S有56A是不对的。我测试的是KV4800
这个电流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