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属模型该怎么保养?

楼主(2008-11-21):
朋友送我一个金属的SU-27模型,听说时间长了会氧化,颜色不亮了。请问该用什么油来擦?或者是用什么蜡?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 -!  没研究过静态。。。。

网友:
蜡削成皮状  贴上去用吹风机吹均匀既可~ 又亮又杜绝氧化~

网友:
这仿真度也太差了,只能算礼品,摆件。用碧丽珠就可以了。

网友:
每3-6个月喷一层WD-40

楼主:
请问WD-40是什么?

网友:
淘宝或者GOOGLE

网友:
LZ千万别用WD-40那是除绣济,你直接买罐清漆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WD-40除了除锈以外还有防锈功能,喷上以后可以杜绝金属表面水汽的浸入,防止锈的产生

网友:
vancl有很多金属玩具,保养得都不怎么好,今天淘到宝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