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l 模式,正飞已经调平,但倒飞时会向尾巴方向倾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21):
idel 模式,正飞已经调平,但倒飞时会向尾巴方向倾侧,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教阿!!

网友:
用手纠正~哈哈

网友:
在遥控器单独调整最大负螺距时候每个舵机的终止行程点。

网友:
太专业了~

楼主:
斑竹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啊??要调整那个陀机? 后面那个么?

网友:
自己检查呗,马达线别接,通电。切idel,只打油门,检查各个关键油门点的十字盘是不是水平。

网友:
对,就是楼上说说的.我的正飞平倒飞也不平.我的6通道行程是+100 -115 才能维持倒飞水平.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你装机使用的3个舵机的行程量不同造成的。
所以在有条件时,装机之前最好对舵机进行筛选,挑出3个行程、中点、运行速度都一样的来做斜盘舵机。
另外也可以用遥控器里的“END  POINT”功能进行修正,使得舵机在上、下终点的行程达到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你装机使用的3个舵机的行程量不同造成的。
所以在有条件时,装机之前最好对舵机进行筛选,挑出3个行程、中点、运行速度都一样的来做斜盘舵机。
另外也可以用遥控器里的“END  POINT”功能进行修正, ...

老王关于舵机筛选能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
一般玩家都没选择舵机配对的机会,还是调行程比较实用。另飞越前段时间出了个十字盘调平的工具。很是适合做这件事。我也是用了以后才发现原来中间调平以后。在上下最大点,十字盘并不一定是水平了。舵机的行程不同啊。

网友:
飞机重心本来就往后,正飞时,已经用了前飞的微调,来维持飞机不往后。到倒飞时,这点往前的微调就成了反的,往后推了、。

网友:
可用混控解决,螺距与升降混控,当螺距为负是,加点升降以作休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