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主轴!!!

楼主(2008-11-21):
我上星期买的LAMA3, 非常非常的稳定!!!

前几天我拿到外面去飞,摔了3次 大约每次都是2米的地方摔下来,回来客厅飞就开始刷锅。

地面测试,尾巴明显比以前震动的厉害了

拆开所有不需要的设备,只流下A B轴承,的确轻微出现重影,高速旋转的时候震动被放大了

最后确定主轴B有弯曲(A轴弯曲的可能性比较小!毕竟被包在里面),没办法,立刻网上定了2个主轴B,昨天到货,立刻开始装新的,

晕新的装上去还是一样的震动, 仔细检查,主轴有轻微虚位(这个的意思是说,机架上固定主轴的上下两个轴承不能正好套紧主轴B,晕,怎么办啊!), 我现在不能确定,究竟是机驾的问题,还是那两个轴承出了问题!

有同样遭遇的朋友吗? 给兄弟一个解决方法!

网友:
只能用替换大法来逐个零件排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星期买的LAMA3, 非常非常的稳定!!!

前几天我拿到外面去飞,摔了3次 大约每次都是2米的地方摔下来,回来客厅飞就开始刷锅。

地面测试,尾巴明显比以前震动的厉害了

拆开所有不需要的设备,只流下A B轴 ...

B轴有“震动”?
是不是感觉B轴不直,且在安装A轴上端轴承套那个部位,当B轴旋转起来后在画圈?
我也留意到了LZ说的现象,现将我的观察和解决办法叙述如下:
将桨夹、连杆和旋叶全部拆除,接通电源、慢推油门,就可看到明显的、类似轴弯了的晃头现象。由于我的V3未被摔过,怎么也有轴不直的现象呢?开始,我也怀疑是质量问题,也努力地想将轴校正(直)。但似乎根本不行……
后将B轴从V3上拆下,仔细观察B轴,居然没有弯!装上V3后旋转起来还是划圈……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重新安装B轴。顺带将马达也拆了,用手转动B轴才发现,原来是上、下两个轴承引起的!
由于V3上的轴承并不是什么高级货,轴承的间隙很大,本想换轴承的,可时间很晚了,不想搞出太大的动静影响家人……于是,试着将分解图中的编号为021的“固定座”零件向下压紧轴承,同时,下面的齿轮部分用点力向上推,这时候再将“固定座”的螺丝拧紧。
如此安装后,轴的晃动就消失了……

楼主:
楼上的! 你和我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

看样子 只能换轴承了!!

楼主:
LFQC朋友  哥们的强磁铁现在被这个问题搞的暂时没心情装了,

楼主:
估计我和你就是 EK1-0328 这个垃圾出了问题。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e0f0d027c02e.jhtml 这里卖很便宜!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把B轴尽量夹紧!! 昨天我也试过了,怕夹紧了增大摩擦力
增大电机负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把B轴尽量夹紧!! 昨天我也试过了,怕夹紧了增大摩擦力
增大电机负荷。

别夹得太紧啊!只要能最大限度地消除间隙(虚位),就能改善划圈现象。想彻底解决估计只有换轴承了!
另:将马达上的铜齿轮换成四驱车的塑料齿轮,飞行时的噪音会减小很多很多、听起来也更顺耳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我和你就是 EK1-0328 这个垃圾出了问题。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3461ac36c5e5d43d7dbe0f0d027c02e.jhtml 这里卖很便宜!

这个轴承也不怎么样啊!建议你买一种叫“止推轴承”来装上。至于什么叫“止推轴承”,很难用语言描述清楚,装上后就能彻底消除间隙引起的晃动(你说的震动)。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什么是“止推轴承”……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换轴无效,只不过我是V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换轴无效,只不过我是V4。

都是轴承间隙引起的……

网友B:
今天是休息天,我也去机电城看看是否能买到4X8X3的止推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我和你就是 EK1-0328 这个垃圾出了问题。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3461ac36c5e5d43d7dbe0f0d027c02e.jhtml 这里卖很便宜!

刚去了机电市场回来。
没找到4X8X3的止推轴承,但找到了德国产的深沟型4X8X3轴承,2元3角一只,买了12只,估计能用到V3的……。

比你告诉我的那个“淘宝”网上的便宜多了!呵呵
轴承的间隙明显小了很多,下午有空装上试试……

网友A:
等我改天来了兴致拆开检查一下,最近飞模拟器觉得挺上瘾,炸不起真机就炸模拟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我改天来了兴致拆开检查一下,最近飞模拟器觉得挺上瘾,炸不起真机就炸模拟器的。

我也不敢飞KING 2啊(看了你那天飞450后的照片后越加不敢……)!
也是在空闲的时候飞FMS,我还得赶紧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敢飞KING 2啊(看了你那天飞450后的照片后越加不敢……)!
也是在空闲的时候飞FMS,我还得赶紧练啊!

我今天下午再去飞,其实还是真机手感好啊,模拟器再怎么样也只是模拟,不一样的。我只拿它练多反射。
我是不怕炸,炸完了换飞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下一架自己攒。

网友B:
兄弟啊!我可炸不起哟!KING 2通电后心里没底——心里直发毛 ,油门都不敢推 ,只是螺旋桨原地转了几十圈就收兵了(感觉还没调整好)
能少炸就就少炸吧!

网友A:
刚上450就是这样的,我第一次听着自己的450转动起来的声音我心里都发毛,觉得看着它转桨就行了,飞起来都不敢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上450就是这样的,我第一次听着自己的450转动起来的声音我心里都发毛,觉得看着它转桨就行了,飞起来都不敢想,呵呵。

你现在都敢飞450了 !我还在LAMA上花工夫:funk: !菜得不行啊 !主要是边上没高手指引,全靠自己摸索……

网友:
不能飞,只是刚会悬停而已。没比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是休息天,我也去机电城看看是否能买到4X8X3的止推轴承!

朋友 看你换轴承效果怎样啊! 等这你,如果可以,我就去我家隔壁的机电市场掏掏,也换轴承!

网友:
你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第一看看是不是平衡杆弯了 第二是不是浆的事

楼主:
恩 ,基本都排除了, 昨天花了我半个晚上 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万万没想到的是 包裹的那么严实的A轴弯了,现在问题解决了,

楼主:
我的6exhp 马上到货了,哈哈 准备上4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啊!我可炸不起哟!KING 2通电后心里没底——心里直发毛 ,油门都不敢推 ,只是螺旋桨原地转了几十圈就收兵了(感觉还没调整好)
能少炸就就少炸吧!

哈哈 朋友,我和你感觉一样,可能这是只飞了LAMA类飞机的所有朋友们的感想,上星期第一看到模友飞450,在旁边感觉那螺旋桨声音我心里都发毛,当时在想,如果我上了,敢飞起来吗?!!

哈哈 还好,我比你好点,至少还可以找到附近一两个飞450的朋友指导我一下!

网友:
请问LZ。你有什么问题想共同探讨?
回你的短信:
LAMA V3也逃不出能量守恒定律!当所有现有条件(电压、电流、转子线圈的圈数等)不变的情况下,更换磁体是唯一提升效率的方法(这一点你不反对吧?),况且,对于V3来说。克克计较还是有必要的(飞机太小啦!),你应该能看到,收到的强磁体的体积、重量比原马达里的磁体要小得多是不是?那么顺理成章地说:V3整机的自重回减轻、马达扭力会增大。
在这里还要说一点(以前的帖子里都忘了提到,别介意哦!):更换磁体后,马达上的齿轮也要更换成齿数多的才更有效。目前,我用的是12齿的,是从一个坏了的玩具里拆出来的。
当你如上更改后,同样的电池飞行时间绝对会令你吃惊!而且,使用塑料齿轮会极大地降低机械运转是的噪音。

楼主:
就是短信里发给你的

你改装强磁后,起飞油门 时候比以前大了?

我准备改装了,但是看坛子里有人说,加了强磁,功率扭矩会增加,但是转速会下降,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恩 看到了,看样子一时间 12T的不好找 算了 买的磁铁废了 不想改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短信里发给你的

你改装强磁后,起飞油门 时候比以前大了?

我准备改装了,但是看坛子里有人说,加了强磁,功率扭矩会增加,但是转速会下降,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

对不起!哥们!不好意思呀!麻烦你看楼上的回帖,要将马达上的齿轮也换成12齿的……

楼主:
搞定了 又和开始那么稳定了 哈哈 只是今天称了重量

晕236克 含电池

重了点! 大家的都是多重啊?

网友B:
LZ你好!
你的短信我已收到,我会尽快将12T的齿轮寄给你(这几天我在外地开会)!

网友:
我今天把V4拆开了,拿出来A轴一看果然有弯曲!手头没有配件,安回去以后发现又出现了推油门飞机满地打转不起来的问题,知道是B桨转速低,可是以前是桨叶和B轴固定不牢,今天把所有螺丝拧紧还是不行,哪位估计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好!
你的短信我已收到,我会尽快将12T的齿轮寄给你(这几天我在外地开会)!

哥们 我不急 寄平邮就可以了,如果你是花钱买的,包括邮费 我直接转账给你:)

你账号短信告诉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我不急 寄平邮就可以了,如果你是花钱买的,包括邮费 我直接转账给你:)

你账号短信告诉我!

不客气!
12T的齿轮是从儿子以前玩的四驱车单向轮里拆出来的,说钱不钱的感觉已没意义了!没准……我以后也要麻烦你帮忙的哟!

楼主:
最近LAMA的确有比较稳定了,但是之前说过的止推轴承的事情得又要提上台面来了

我最近发觉鸡鸡飞的时候主轴 有明显的重影,并且伴随有节奏"咔咔"的声音,用左右晃动
主轴 虚位明显越来越大! 看样子不得不换轴承了!

奇怪的是飞机依然很稳定, 有可能是所谓的“负负得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