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些问题要高手解决啊!!谢谢了~~

楼主(2008-11-21):
四通的控,2208+30A 的电调,11.1V    1350MAH 的电池,9克的舵机2个    2208的KV 2600的电机!
这样的EPP好小子370元怎么样??还有,2208+30A 的电调什么意思啊??哪个电机的两个数值又是什么问题啊??谢了~

网友A:
2208是电机型号,30A是电调输出最大可持续电流,KV2600是电机的转速,就是说这个电机在1伏电压下的转速是2600转(空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8是电机型号,30A是电调输出最大可持续电流,KV2600是电机的转速,就是说这个电机在1伏电压下的转速是2600转(空载)。

370...便宜..不贵..非常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