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买一个带步进电机得回转工作台要多少钱??

楼主(2008-11-21):
前几天到广州陶街走走,看见一个带42步进电机得回转工作台,重量有2斤左右,看样子像不锈钢(还是铝合金)的,很新做工不错,老板开价400多,没敢买,不知道这样的工作台一般买多少钱??熟行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基本就那个价,不过不能承受什么加工力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新掏街转角处那里啊,

哪个好象显微镜用的,力量不是太大,可以直接用手转动,

对,是转角处两间,比较大的那间,里面放了很多步进电机,滑台什么的,门口还放着散热风扇的

用手转动电机后面的轮的确感觉很顺滑,是不是显微镜用不知道,至于力量没有通电不好说,只是转动电机感觉了一下,用在雕刻机上应该可以,转台上固定了一块正方型的金属,有附近熟行的朋友麻烦看一下,看是否值这个价

网友:
才2斤重? 应该不值钱的, 刚性没保证.

网友A:
是不是新掏街转角处那里啊,

哪个好象显微镜用的,力量不是太大,可以直接用手转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大小一个手掌那么大,重量应该不止2斤,放在手里感觉蛮沉的,外壳不是铸造的,更像是专门加工的,方方正正,电机座和转台用内六角螺丝固定,转动感觉很顺滑,没有回差

网友:
楼主 这样的吗?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要看结构的
我手里就有两个回转台,用的是交叉滚子轴承,THK的,光那个轴承就得1k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那么便宜吧,我在陶街见过的是开价三千。

是啊,可惜当时没有拍个照片,下次过去看见好的东西一定要拍个照来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C:
不会那么便宜吧,我在陶街见过的是开价三千。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